MAX3232通信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7-21):
仔细检查连线,你说的这种情况决不可能出现。

网友B:
检查电路,肯定电路有问题

楼主:
原理图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没有啊?

XZ)6ZLT[TSIM[}F{27HXS]H.png (32.14 KB )

网友A:
你的总线没有静态偏置,在发送端没有工作时即两头都处于接收态时,总线浮空,会因感应电磁干扰而输出乱码。

楼主:
你的意思是我的485 A B端没有上下拉电阻是吧·?
我后来在A上加了上拉电阻,我在B上加了下拉电阻

楼主:
帮我看看我的232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