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啊斌

楼主(2015-07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充电电路

网友B:
5V? 你要充什么电池?
直接用充电IC带灯的 更方便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V? 你要充什么电池?
直接用充电IC带灯的 更方便简单

我是想做个开关电源DC-12V,DC-5V输出的,当充电时红灯亮,充满电时绿灯亮,请前辈给个电路参考下,谢谢

楼主:
一般都是锂电池

网友B:
如果你是充锂电  5V 接锂电  锂电是会爆掉的
找颗锂电充电IC 5V 供电 还差不多
电流设置为电池容量的0.5C

网友C:
没有一般,铅酸和镍氢电池现在也广泛使用,搞清楚自己的需求,才能搞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一般,铅酸和镍氢电池现在也广泛使用,搞清楚自己的需求,才能搞设计。 ...

用单节3.7V锂电芯
充电IC价格高,我做4路输出的,该怎么做

网友C:
锂电池充电必须恒流限压,充电芯片已经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了,如果还不能承受,建议换镍氢电池或者铅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锂电池充电必须恒流限压,充电芯片已经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了,如果还不能承受,建议换镍氢电池或者铅酸。 ...

大侠,你好,用LM358做恒流的电路,效果怎么样呀,跟充电IC,哪个好呢,用LM358的IC做,最大能做多少安培呢,请指点,谢谢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V? 你要充什么电池?
直接用充电IC带灯的 更方便简单

18650单节锂电芯3.7V的

网友C:
麻烦的主要是充电限制电压精度,恒流倒不是大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8650单节锂电芯3.7V的

用4颗4056
简单的一塌糊涂
4056也就5毛一片 外加 几个电阻电容
总成本2.5够了
比起自己不熟悉的358 好用N倍

网友A:
一般用专用ic,成本更低,尤其是大批量生产的时候

楼主:
你们这些大侠  都在说问题  请大侠们  给出个完整电路参考嘛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麻烦的主要是充电限制电压精度,恒流倒不是大问题。

可以加431来处理呀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们这些大侠  都在说问题  请大侠们  给出个完整电路参考嘛  谢谢

:L大家都在说思路。如果要现成的电路图和方案,建议去外包板块问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