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5的USB模块串行接口引擎SIE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15-07-21):
最近在学习PSoC5的USB模块,其中串行接口引擎SIE的作用是什么,请教下。

网友A:
SIE用于处理译码,以及在发送和接收时,创建数据和控制包。在接收时,SIE将USB的位流解码成USB的包;在发送时,创建USB的位流。下面给出SIE的主要特性:
1.兼容USB2.0规范;
2.支持1个设备地址;
3.支持8个数据端点和1个控制端点;
4.每个端点支持中断;
5.在48MHz时钟(最大允许的公差为±0.25%)下全速运行;
6.在控制端点集成一个8字节缓冲区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