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STC12C2052的PWM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用STC12C2052的PWM有2路输出,分别是P3.5和P3.7,如果只需要一路P3.5的 PWM输出,
另一路P3.7仍作普通的IO口,是否可以?

网友A:
肯定可以

网友B:
一定可以,必须可以

楼主:
请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方法,例如相应端口设置、相应模块的初始化

网友C:
STC下载软件里有范例程序的,可以参考一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