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SoC5中USB模块工作条件是什么

楼主(2015-07-21):
在PSoC5中USB模块工作条件是什么

网友A:
工作频率条件
1.用于控制仲裁器、存储器和寄存器块;最小的系统时钟频率为33MHz。
2.USB时钟用于控制SIE和OsClock,用于全速操作的USB时钟48MHz(0.25%的误差)。
3.ILO时钟用于检测一个USB复位,工作频率为100kHz。到USB的时钟称为clk_usb,这个时钟来自IMOCLK,IMOCLK*2,PLL或者DSI时钟。USB的OsClock模块用来确定USB包的频率。

网友A:
工作电压条件
标准电压范围4.35V-5.25V。
低电压范围3.15V-3.45V。
USB使用普通的3.3V工作电压。该模块使用数字电压Vccd。支持内部的管理器用于电压的管理。在标准电压范围内,电压通过内部的管理器调整到3.3V。USB_USB_CR1寄存器的reg_enable将用于控制电源管理器的使用。

网友B:
USB模块包括收发器。
主机和USB之间使用的是差分信号。
接收器接收差分信号,然后转换为单端信号。给到USB模块的单端信号电压范围为.55V-1.95V。
1.发送器将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,并且传送给主机。差分    信号给到“上游设备”,电压范围0V-3.3V。
2.收发器也支持PS/2信号,能在0V-5V范围内接收/发送PS/2信号。收发器有上拉电阻支持PS/2信号。除了PS/2信号外,收发器还支持CMOS信号。使用USB_USBIO_CR1和USB_USBIO_CR2寄存器来选择PS/2和CMOS模式。

网友B:
能通过手工方式强迫发送器发送信号。
寄存器USB_USBIO_CR0用于手工发送信号。下面给出一个例子:
       1)当使能手工发送时,寄存器配置成发送单端0信号(即,D+和D-都为低);
       2)可配置发送USB信号,USB信号有两类:D+低,D-高=J;D+高,D-低=K;
       3)寄存器有一位用于读取信号的电平,该位能确认D+<D-还是D+>D-

网友C:
端点条件:
SIE和仲裁器支持8个单向(支持IN或者OUT)数据端点或者一个控制端点(EP0)。数据端点共享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空间。使用SIE和仲裁器寄存器配置为端点配置方向和其它配置。通过仲裁器访问端点的“读地址”和“写地址”寄存器。每个端点支持一个中断集。每个端点的中断能使能或者禁止。每个端点的中断也可以集中使能或者禁止。
        端点能各自的激活。固件决定存储器分配,这样就不需要指定活动的端点。USB_EP_TYPE寄存器用来控制端点的传输方向(IN/OUT)。在运行时,不能动态地改变端点的参数,比如:激活、传输类型和方向。控制端点有一个单独的8字节用于它的数据。

网友C:
传输类型条件:
PSoC USB支持全速的传输,与USB2.0规范兼容。支持下面的四种类型:
1.中断传输
2.块传输
3.同步传输
4.控制传输

网友D:
SIE和仲裁器产生中断。下面的中断线能用于中断控制器:
1.9个中断控制线(一个用于每个端点和控制器端点)
2.完成包发送后产生。
a)自动响应传输
b)能使能用于非响应的传输
3.寄存器USB_SIE_EP_INT_EN寄存器用于使能每个端点的SIE中断。寄存器的每一位相对于一个端点。
4.使用USB_SIE_EP_INT_SR寄存器读取SIE中断的状态。
5.为每个数据端点和控制端点独立的中断线。
6.寄存器SIE_EP_INT_EN和SIE_EP_INT_SR寄存器控制/显示SIE和数端点中断的状态。

网友D:
仲裁器中断线
在下面事件时,仲裁器为端点产生中断:
1.缓冲区上溢
2.缓冲区下溢
3.DMA授权
4.IN端点本地缓冲区满

网友D:
下面这些信息用于仲裁器中断:
1.每个端点能产生这些中断。寄存器USB_ARB_EPx_INT_EN(x=1~8)用于使能每个端点的中断。
2.使用USB_ARB_EPx_INT_SR寄存器读取每个端点的中断状态。
3.为每个数据端点和控制端点独立的中断线。
4.使用对应于每个端点的USB_ARB_INT_EN寄存器的每一个比特位,集中使能/禁止一个端点的中断。
5.使用寄存器USB_ARB_INT_SR寄存器,读取一个端点的仲裁器中断的状态。

网友D:
为SOF的SIE中断线
    当接收到SOF时,产生。
SIE数据端点中断线
1.交易中,用于数据有效或者错误的中断。
2.一个中断线用于所有的端点。
3.在USB_SIE_EPx_CNT0寄存器内的data_valid位,用于指示数据的有效状态。
4.在USB_SIE_EPx_CR0寄存器内的err_in_txn位,用于指示交易状态的错误。
复位中断线
    检测到一个复位时,产生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