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5的段式液晶驱动介绍

楼主(2015-07-21):
PSoC提供的液晶显示(Liquid Crystal Display,LCD)驱动系统是一个可配置的外设,允许PSoC设备直接驱动板上LCD。其特性包括:
1.直接驱动LCD面板;
2.支持类型A(标准)和类型B(低功耗)波形;
3.支持宽范围的LCD偏置(2V至供电电压)
4.静态的,1/3,1/4,1/5的偏置电压电平;
5.内部生成偏置电压;
6.最多62个通过公共和段输出;
7.支持最多16个公共屏(16:1复用率);
8.驱动最多736个段(16背板x46前面板);
9.最多128级的软件控制的对比度;
10.通过DMA,将显示数据从存储器缓冲区移动到LCD驱动器;
11.可调LCD刷新率10Hz150Hz
12.用于负像(Negative Image)的反LCD显示;
13.不同的LCD驱动模式,允许优化功率;
14.当PSoC在有限活动模式下,可配置LCD驱动器使能;

网友A:
这是个系统图

网友A:
主要模块构成:
专用的LCD硬件
   1.LCD DAC
   2.LCD驱动器
系统资源
  1.UDB
  2.DMA
  3.时钟:全局
  4.SRAM

网友B:
中断条件:
SIE和仲裁器产生中断。下面的中断线能用于中断控制器:
1.        9个中断控制线(一个用于每个端点和控制器端点)
2.        完成包发送后产生。
a)自动响应传输
b)能使能用于非响应的传输
3.        寄存器USB_SIE_EP_INT_EN寄存器用于使能每个端点的SIE中断。寄存器的每一位相对于一个端点。
4.        使用USB_SIE_EP_INT_SR寄存器读取SIE中断的状态。
5.        为每个数据端点和控制端点独立的中断线。
6.        寄存器SIE_EP_INT_EN和SIE_EP_INT_SR寄存器控制/显示SIE和数端点中断的状态。

网友B:
仲裁器中断线
     在下面事件时,仲裁器为端点产生中断:
缓冲区上溢
缓冲区下溢
DMA授权
IN端点本地缓冲区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