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载LCD屏先串后并背光LED恒流驱动方案求解。。。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图,右边的有专用的LED恒流驱动芯片,如安森美的CAT4106和TI的部分芯片等,但是左边的怎么驱动啊。。。在芯片官网选型没看见有对应的驱动芯片,B+要接在一起吗。。每个单独的背光LED的驱动电压约3v左右,电流20ma左右。。

楼主:
左边的LED背光,屏的datasheet给出推荐电压为13.5v,,驱动电流350ma(不知道是不是总电流手册没说明白),最大电流750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实现什么功能

推荐个共地接法的驱动芯片呗,图左边那个

网友B:
直接改LB连接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