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问 NUC505 片内 SPI FLASH 的性能

楼主(2015-07-21):
FLASH 是怎么个组成法,多少页?每页多大?擦写寿命多少?
FLASH 里程序执行效率是 SRAM 的50~100 分之一,是否意味着FLASH运行速度只相当于 1~2M 主频的 M4?

楼主:
看范例,2M FLASH 由 32 个块组成,每个块 64k 字节,每个块又分成 256 个页,每个页为 256 字节。擦除只能以块为单位,这很不方便编程,如果要改某个字节,必须要读出64K 字节,然后擦除块,写入,这个过程很费时吧。哪个网友用过出来说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范例,2M FLASH 由 32 个块组成,每个块 64k 字节,每个块又分成 256 个页,每个页为 256 字节。擦除只能 ...

数据量小可以用他的data flash。数据量大还是用EEPROM更方便。毕竟新唐的MCU片内Flash擦写次数只有2万次。
Flash的读取速度大部分都赶不上芯片的运行速度,包括TI的DSP也是这样,需要快速执行的代码可以拷贝到RAM中运行,那样速度就快多了。

网友:
这类应用,你要求很快吗,那就够用。

网友:
FLASH 里程序执行效率是 SRAM 的50~100 分之一,,因此,你可以用于低速的应用啊。

网友B:
如果你应用要求不是很牛X,就没问题。

网友:
我用过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跟其他的一样用。

网友C:
片内的FLASH都是不错的,可以存储掉电保护的内容。

网友D:
擦写次数达到10W次

网友:
如果你应用要求不是很牛X,就没问题

网友:
擦写十万次了,你还想怎么样,够好了

网友E:
数据量小可以用他的data flash

网友F(2015-10-29):
点击链接加入群【Nuvoton NUC505】:http://jq.qq.com/?_wv=1027&k=aBPl1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