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单片机烧坏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今日在弄的一个板子,用的2.8V供电,裸板上焊接了单片机(100Pin)以及外围电路(晶振,耦合电容,复位采用的硬复位),外带了一个指示灯,指示灯连接到PC7脚。只是下载程序,没问题的。开始调试的时候,总是报错抄不到Cortex-M3,Proggram al什么的出错。这过程中,发现单片机被烧到2.8V对地短路的情况,还有就是那些通用IO输出0.8V或者1.8V。由于本人是单片机小白,所以请大神求教。不甚感激

楼主:
恩,发现1个板子直接烧成短路,其他的板子都是下载不了程序。

网友A:
静电,焊接等原因都会造成芯片坏;

还有就是买的翻新的MCU;

楼主:
焊接是没问题的,焊接好的板子相邻管脚都用万用表测量过的,没短。静电的话,也没那么有效吧,烧个1,2块正常,每块都烧不会的。
至于翻新的MCU,这个真不知道
光单片机,烧是没问题的。加了蓝牙模块之后,手机搜到蓝牙模块,一配对,单片机就坏,而蓝牙和单片机唯一有的关系就是2.8V,用示波器观测2.8V,波形一直都很稳的

网友B:
换个MCU吧

楼主:
MCU都换过7-8个了。现在跟进最新的进展:焊接过程中使用了助焊膏,完了之后用酒精清洗MCU周边。用的助焊膏非常脏,昨天已经更换成新买的干净助焊膏。用了新的助焊膏焊接MCU之后,发现MCU工作不稳定,一些管脚总是在0-VDD之间来回跳动。还发现这么个状况:有时板子用好,下次再上电之前,测量发现VDD对地短路。用烙铁把MCU每个Pin脚都烫一遍,发现VDD对地开路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求大神,求秀版主,给予支持,不胜感激

楼主:
说错了,是香版主。新人,不认识,看到大家都求助于香主,所以队形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怎么会烧坏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