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17.00元(功能说明)
[运放] 单片机产生的0,+5V方波信号怎么变为-15V,+15V方波信号

楼主(2015-07-21):
是用三极管或者MOSFET吗,如果用MOSFET的话怎么实现,求大神,给出电路能够实现的,打赏,谢谢

网友A:
用分立元件的话,首先你需要正负15V电源,然后一支NPN管共射接法将0~5V信号转换到0~15V并反相(使用0~正15V电源),再用一支PNP管将NPN管输出转换到正负15V(使用正负15V电源)并反相。
此电路带负载能力相当差,若需要较大电流输出能力,尚需要加功率输出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分立元件的话,首先你需要正负15V电源,然后一支NPN管共射接法将0~5V信号转换到0~15V并反相(使用0~正1 ...

谢谢版主回复,PNP管怎么将0~15V反相后的信号变为-15V~+15V的信号,有点想不明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回复,PNP管怎么将0~15V反相后的信号变为-15V~+15V的信号,有点想不明白。 ...

此电路中,PNP管必须使用正负15V电源(发射极接正15V,集电极负载电阻接负15V),管子工作于饱和与截止两个状态,其集电极负载电阻上就是正负15V信号。

网友B:
问题不大。

网友C:
如果 LZ 不使用 ±15V 电源,可考虑 RS232 接口芯片……

运放负电压我一般都用RS232的,不过达不到-15V吧
这个巧妙。赞一个。

网友D:
用一个比较器,比如LM393,双电源供电,比较器的比较电压取2.5V即可。

网友E:
如功率不大,可用LM358运放解决,用其当比较器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电路中,PNP管必须使用正负15V电源(发射极接正15V,集电极负载电阻接负15V),管子工作于饱和与截止两个 ...

谢谢,我再仿真试试

楼主:
请问大神如果用mosfet做的话,怎么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 LZ 不使用 ±15V 电源,可考虑 RS232 接口芯片……

呃,,我得到那个波形要驱动后面的器件,所以应该不能用接口芯片吧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一个比较器,比如LM393,双电源供电,比较器的比较电压取2.5V即可。

比较器的话,对驱动电流是不是会很小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功率不大,可用LM358运放解决,用其当比较器……

谢谢,我仿真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一个比较器,比如LM393,双电源供电,比较器的比较电压取2.5V即可。

想请教一下,LM393的输出是要拉上拉电阻,那上拉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的,谢谢

网友F:
用232芯片就行,记得232是负逻辑,输出最高电压±10V左右,另外也可以用三极管搭建,性能不太好,要求不高时,能用。

网友F:
百度一下 三极管搭建232电路 我就不上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百度一下 三极管搭建232电路 我就不上图了

如果用三极管搭建的话,最高只能输出正负10V吗

网友G:
MAX232输出的波形是正负10V的,不合用啊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用三极管搭建的话,最高只能输出正负10V吗

对,那只是个倍压电路,你可以找个3倍压电路试试,也许能满足你的需求,

网友H:
还可以用非门

网友I:
可以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一个,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可以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一个,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电路图

好的,谢谢你帮忙啊,我想看看电路图啊

网友J:
用隔离光耦行不行

网友K:
对速度有要求吗?可是使用MOS作为开关,配合变压器,控制7815和7915两颗稳压IC,实现输出。场景好像不符合你的应用哦。

网友L:
早期的TTL电平转RS232电平,需要正负 15v供电的芯片MC1488可以考虑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早期的TTL电平转RS232电平,需要正负 15v供电的芯片MC1488可以考虑

转成RS232可以输出正负15V的吗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对速度有要求吗?可是使用MOS作为开关,配合变压器,控制7815和7915两颗稳压IC,实现输出。场景好像不符合 ...

100HZ的方波吧,MOS管怎么实现啊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用隔离光耦行不行

具体是怎么实现啊,有点不懂啊,谢谢

网友L:
你看看MC1488的资料,可以输出正负15v的,问题是你的负载电流大不大,实在不行用光耦加MOSFE,PMOS+NMOS构成非门,输出在两个MOSFET的中间,光耦构成电平位移,这个速度不高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你看看MC1488的资料,可以输出正负15v的,问题是你的负载电流大不大,实在不行用光耦加MOSFE,PMOS+NMOS构 ...

如果用光耦加MOSFET的话,输出波形的电流会很小吗,谢谢

网友C:
LZ 描述下(±15V 电源下的)负载是什么?驱动要求是什么(电压、电流、频率……)?

网友M:
MAX232, 提高工作电压

网友N:
单电源也行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 描述下(±15V 电源下的)负载是什么?驱动要求是什么(电压、电流、频率……)? ...

驱动要求电压就是正负15V的方波, 频率是100HZ,电流暂不考虑,谢谢

楼主:
这个电路我仿真过了,不过输出的正负20V的波形,还有方波的上升沿有点不理想啊,大神还有那个48V的供电不好啊,可以用15V供电实现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MAX232, 提高工作电压

提高到多少大概,我看了手册说输出为正负10V的,谢谢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路我仿真过了,不过输出的正负20V的波形,还有方波的上升沿有点不理想啊,大神还有那个48V的供电不 ...

这个符合要求:

网友L:
PMOSFET+NMOSFET+光耦,如果MOSFET选9540和540,输出电流可以1A以上

光耦也有不足:光耦驱动电流大、速度慢。高速光耦成本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这个符合要求:

这个LM331的作用是什么啊,我的multisim里面没有这个元件啊

网友L:
如果不要求输出电流,比较器是方便的选择,100HZ,速度很低,可以用LM393实现。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,那就要功率管扩流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,小弟在你们帮助下做出来了,谢谢

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~~

楼主:
有没有单电源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不要求输出电流,比较器是方便的选择,100HZ,速度很低,可以用LM393实现。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,那就要 ...

请问一下,为啥我用这电路仿真出来效果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不要求输出电流,比较器是方便的选择,100HZ,速度很低,可以用LM393实现。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,那就要 ...

我把示波器的显示调为DC就显示正常,之前那幅图是AC的,为啥呢

网友L:
AC方式,示波器探头串联了隔离直流的电容,信号被微分了,所以成了齿状了。如果单电源就要实现正负15v的输出,就需要电压能产生正负15v电压的芯片,MAX232之类内部有电荷泵,能把单5v电源“泵”出正负12v的电压,如果你要单电源工作,就看你能否找到能产生正负15v的器件了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L:
PMOSFET+NMOSFET+光耦,如果MOSFET选9540和540,输出电流可以1A以上

你这个电路不行吧,1.NMOS管的GS寄生电容没放电回路,2.gs的电压会有30V

网友L:
MOSFET栅极电压是太高了,在正负5v用过,要真用在正负15v,还要加限制VGS不要超过15v简单方法:
在LM393输出和PMOSFET栅极之间加一个20V的稳压管。

复杂点的: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MOSFET栅极电压是太高了,在正负5v用过,要真用在正负15v,还要加限制VGS不要超过15v简单方法:
在LM393输 ...

如果只是用三极管来搭的话,怎么搭,谢谢,我还想不出来啊

网友L:
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满足你的要求。VCC=5V.输入0v和5v,输出+15v和-15v,输入和输出反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满足你的要求。VCC=5V.输入0v和5v。

仿真结果是可以的,真的万分感谢,左边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的,右边的两个三极管是推挽输出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满足你的要求。VCC=5V.输入0v和5v。

请问是不是这四个三极管都是用作开关状态的

网友L:
四个三极管都工作在开关状态,右面两个三极管是反相的推挽,上图是5v输入时输出-15v,0v输入时输出+15v,能满足TTL-RS232的电平要求。电路两个三极管构成的推挽是反相的,前面的两个三极管的电平位移电路只能同相了,所以选了共基极电路。
下面同相输出的电路:好懂些,功能一样,左面两个三极管把0v-5v电平转换为集电极电流输出,分别去驱动推挽的上下管。
如果需要输出电流大些,可以吧推挽的两个三极管换成MOSfet。
如果需要速度高些,驱动MOSFET可以加驱动电路。

网友L:
MOSFET的驱动能力强些,下面是个MOFET输出的电路。

网友P:
先把0v变为-5v,5v还是5v,再用运放放大三倍

网友Q:
为何没有看到 但15v供电的H桥电路 4个mos搞定;

网友L:
为何没有看到 但15v供电的H桥电路 4个mos搞定;

因为楼主要的是:
单片机产生的0,+5V方波信号怎么变为-15V,+15V方波信号用H桥电路同样有驱动问题,而且共地也麻烦

网友R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不要求输出电流,比较器是方便的选择,100HZ,速度很低,可以用LM393实现。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,那就要 ...

如果选择频率高点的比较器 和 开关速度 快点的 mos管的话,可以胜任 更高频率,建议选选TI 或者ADI 的comparer 和 IR 的 MOS

网友S(2015-09-04):
如果要一定电流驱动的话,可以先通过减法电路把0-5V变成-2.5V-2.5V,再通过运放放电,再推挽,前提要有略大于正负15V电源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不要求输出电流,比较器是方便的选择,100HZ,速度很低,可以用LM393实现。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,那就要 ...

有MOS管上下管直通的可能,需改进驱动.

网友U:
一般如果没有负电源的话  需要使用正压转负压的芯片,首先产生负压  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使用5V控制三极管或者光耦的导通与否,进而控制+-15V的运行  只是一个基本思路 具体的需要完善 成本不高 电流不大的话 用232的  可以到-10V吧

网友V(2015-11-23):
引用 网友L:
四个三极管都工作在开关状态,右面两个三极管是反相的推挽,上图是5v输入时输出-15v,0v输入时输出+15v,能 ...

楼主,你好!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的电阻参数是怎么确定下来的(是根据零界饱和吗?)?还有就是你的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?

网友L:
是这个图吧

按照三极管在饱和时的HFE几十估算的。npn=9013,pnp=9012

网友W(2016-12-19)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不要求输出电流,比较器是方便的选择,100HZ,速度很低,可以用LM393实现。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,那就要 ...

多谢大神们的叙述,小弟获益匪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