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猜下啥单片机?

楼主(2015-07-21):
大神们,sop14封装,5脚地10脚电源,带AD功能,没mark的可能啥单片机,好几个产品上看到了。

网友A:
管它啥单片机,啥单片机都能实现

网友B:
这个很难确定的,因为这么多IC厂,IC厂又可能去特封。
你可以看看IC下面一般都有印字,但除非刚好是卖这个IC的,要不你知道背面字也没用。
建议你可以改其它MCU,实现功能就好。

网友C:
应该是 AVR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