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MDK5.14真是BUG满天飞啊!!

楼主(2015-07-21):
bug1:
如果在进入Debug模式前先设置好了断点,那么在进入调试模式后断点99%可能会消失,需要重新一个一个设置!心中一千个草尼玛奔腾而过!!

bug2:
在源代码编辑时左边竖条栏经常提示红色或黄色的"x"或"!"之类的错误提示,在编译后且无任何警告的的情况下仍然存在!一定要切换到别
的源代码页面再切换回来才会消失!或者直接在显示"x"提示的那一行代码重新写一遍!真是崩溃了!!

bug3:
4.x版本工具栏上的跳转指针(左箭头/右箭头)非常好用,但是5.14版本的跳转指针尼玛真不忍心吐槽了!!比如你在浏览一个函数
的时候按F12跳转到它的定义处,OK浏览完现在我要回到它的引用处,尼玛左箭头变灰色了!!HOLLY SHIT!!

bug4:
老版本MDK工程使用MDK5.14打开后里头的中文注释的排版和显示完全乱套了!!根本是惨不忍睹!!尼玛!!这让带着几十个MDK4.x工程
跳到5.14的人如何不泪流满面!!代码狗就是这样被无谓的工作给折腾死的!!!

bug5:
调试模式下,如果处在RUN状态,那么在WATCH 1 WINDOW中设置的变量将不能被编辑(修改和删除都不行!),必须的STOP后才能编辑!尼玛之前的
版本好好的,这个版本的人性化做得跟屎一样!!另外在监控变量的值刷新存在延迟问题,有时候明明改变了就是不同步显示,非要鼠标放上点左键单击一下才能显示最新值!!

bug6:
单步调试非常不好用,在同一行代码上按F10单步执行要3-4次才能跳到下一行,尼玛这是什么鬼!把工程路径改为全英文路径也一样!

其他:
加入代码补全功能后,编辑源代码经常会有卡顿的现象,I5+4G RAM+SSD都搞不定,这货是大型3D游戏么。。。

楼主:
从5.x版本陆续折腾到5.14,新的5.15已经没动力去折腾了。。。
4.7的版本估计要成为绝唱了。。

网友A:
装这么高版本的,我现在还用的5.0;

网友B:
你一定要这么作吗???4.7完全够用啊,非得去尝鲜,你在拿keil尝鲜,它也在拿你尝鲜。

网友:
我用的5.10没发现什么问题

网友C:
亲 还是用5.10吧,虽然也有很多bug 毕竟比较少,就是watch 必须stop模式下 才可以修改,而且不能上下调换位置。确实非常的不人性化。

网友D:
最受不了BUG3,看大一点的工程真是难受的要命。我用的是5.15

网友E:
bug 4. 4.x的程序,先把所有文件转成utf-8存储,然后再用v5打开,然后v5设成encoder utf-8 .....,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中文乱码。如果你已经用用v5修改过了,可能就麻烦了。
补充:我是用notepad++把所有文件转成utf-8存储的。

楼主:
这货断点调试后再运行经常直接跑飞。。。

网友F:
我运气看来还好,没遇到这么多问题

网友G:
用的5.15感觉还可以

网友H:
这是病,强迫症的一种,就是软件必须要用最新的版本,呵呵

网友I:
等KEIL6.0吧。

网友J:
从5.10开始不爽,已经全部转战IAR~

网友K:
keil也就名气稍微大一点,其实说功能吧,dogshit

网友L:
:lol IAR ide也很弱的,KEIL开发了这么多功能,你们就知足吧。。。

网友M:
bug1,2,3我也深有体会,我都是用其他软件编写,用keil编译,呵呵。

网友N:
Keil5的BUG确实不少,除了这些问题,我还经常遇到卡顿假死的问题

不光这些,连个10进制转16进制也出错! 我之前一个程序用#define Password 17定义个值,结果程序死活不对,查了好久居然是17不等于0X11??? 还有这两天一个程序,定义几个数组,就几个加减乘除,后面数组值老是不对,查了好久DEBUG,居然是把我数组赋值顺序搞乱了!真尼玛坑啊

网友O:
515感觉还可以 没发现这些问题啊.

网友P:
果断IAR啊

楼主:
功能集成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不精了,各种功能都是bug百出。。。
尤其是代码补全功能简直就是恶心人
看来要放弃MDK了

网友Q(2015-11-25):
MDK5.14,,,dogshit 一万遍~劳资同样的代码,开优化还不开优化,运行效果完全不一样;在不开优化的情况下,会导致STM32F103的TIM8异常,以至于程序无**常运行~真是日了狗了~浪费了两天时间.....

强迫症真心不好,软件有新版本后,总是迫不及待的尝鲜,咋解

网友R(2017-03-29):
我补充一个bug7:有时候关闭软件的时候,不能一次性关闭,有时候关闭软件之后,会导致之前对项目的一些设置,新添加的文件丢失,要重新添加!恶心!

网友S:
引用 网友B:
你一定要这么作吗???4.7完全够用啊,非得去尝鲜,你在拿keil尝鲜,它也在拿你尝鲜。 ...

不是的,KEIL新的pack库很全,各种API接口不需要你自己找,自己移植。看好新特性再说。譬如ALTIUM 2017新特性就很强大而且最关键的是很实用,你不知道我说的什么,还是请你去了解一下,再批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