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有没有比103VC更便宜、管脚更少的带FSMC(TFT)的芯片

楼主(2015-07-21):
产品方案中,主要就是需要接一个16位的TFT,还有一个USART。USART当然没问题了,主要是FSMC,目前只有100脚的有,性价比103VC算比较合适的。
其实接TFT,根本用不到100脚,也用不到现在标准的FSMC,有没有更简化更轻量级的芯片,也具有外部总线接口,但管脚更少,比如说64甚至48?当然,这个时候
芯片成本也应该更低了,或者说ST有没有计划?F0有没有希望?

楼主:
我看新唐的有F0内核的了,但是不想换平台,ST有没有类似的计划?

网友A:
那只能定制了;
或者换GD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只能定制了;
或者换GD的;

GD的也没有看到有64脚的带FSMC的啊,如果有的话,麻烦版主给个型号

网友:
看看有那个小封装的没,一般都有不同封装的。

网友B:
这种一般都会选择制定了吧。。

楼主:
定制的话,一般得多少起?10k级还是100k级?况且,即使定制100k,采购成本也不比103vc便宜吧? 才11块左右

网友C:
定制就贵了吧。不建议啊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定制的话,一般得多少起?10k级还是100k级?况且,即使定制100k,采购成本也不比103vc便宜吧? 才11块左右 ...

12块吧。103VC很好了,供货也比较稳定。定制的话,以后也不自由

网友E:
我们这边是深圳路必康,GD代理商,有些资料,您要看下吗 加下QQ709465485

网友F:
看你的刷新率要求了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用IO口模拟啊。

网友G:
楼上说的有道理,用SPI模拟或者IO口直接模拟都可以的,这样就不会局限于100脚或者144脚的芯片了

网友H:
先用IO口模拟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你的刷新率要求了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用IO口模拟啊。

咱们拿103举例,因为速度72M大家最熟悉,用IO模拟,刷320*240的16位色,1s能几屏?有大概经验数据么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咱们拿103举例,因为速度72M大家最熟悉,用IO模拟,刷320*240的16位色,1s能几屏?有大概经验数据么? ...

这个和具体应用相关的。

楼主(2015-10-01)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和具体应用相关的。

我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和应用无关啊,既然这么问,肯定是假设没有任何其他的应用干扰,整个cpu就是刷屏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上说的有道理,用SPI模拟或者IO口直接模拟都可以的,这样就不会局限于100脚或者144脚的芯片了 ...

用IO模拟很简单,用SPI是为了啥?用spi的clk输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