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控制 直流无刷电机

楼主(2015-07-21):
直流无刷电机带霍尔传感器,启动的时候需要手动拨一下才能转起来,这是什么问题呢,

网友A:
?????杭电的?昨天一个人也问我这个问题;

网友B:
缺相, 检查每一路的驱动是否正常, MOS是否正常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?????杭电的?昨天一个人也问我这个问题;

换相顺序对比过了,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缺相, 检查每一路的驱动是否正常, MOS是否正常.

谢谢,我检查过了,没有缺相,我再检查下硬件驱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相顺序对比过了,没有问题

:loveliness:
那不知道了

网友C:
启动时候 要直接调用一次换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启动时候 要直接调用一次换相的。

嗯,启动的时候调用一次换相的,现在把问题锁定在IPM模块硬件上,可是IPM模块电路不知道该怎么检查

网友D(2018-09-05):
你好,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?6步法即可。非常感谢。QQ:19952332

网友E(2019-11-21):
你好,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,Q:504284243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