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FSMC或FMC能否挂1GByte以上NAND FLASH问题的纠结

楼主(2015-07-21):
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FSMC或FMC能否挂1GByte的NAND flash,芯片手册上有意思是可寻址的最大是bank2,3--------4*64*2=512MB,
但又补充了一句
Theoretically, there is no capacity limitation as the FMC can manage as many address cycles as needed.
可以有两种理解,
一种理解是:FSMC或FMC可以支持1GB以上的NAND FLASH,但是STM32只能做到512MB,
另外一种理解是STN32也可以支持到1GB以上,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

网友A:
nand flash和SRAM,NOR FLASH不一样,它的地址是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的。所以说不受FSMC的地址线空间限制。接多大都可以的。SRAM和NOR FLASH就有寻址空间限制。

网友:
我一直都不知道,怎么算外挂的存储器最大支持多少容量

网友:
坐等大神回复

网友:
参考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,FSMC可以根据需要产生多个地址周期,理论上FSMC不限制可以访问的NAND容量

网友B:
6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