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移动电源可以给最小系统板供电吗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题。做一个小车,手头有一个最小系统板,不知道怎么给它供电。

网友A:
移动电源就是电池,当然可以啊;电压再范围内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动电源就是电池,当然可以啊;电压再范围内;

他的电流会不会太大啊,我用的是小米的。输出电流为2.1A。

网友B:
那个电流指最大电流吧

网友C:
电流由你的负载决定的,连这个你都没搞清楚,你就做出小车来了???

网友D:
我也觉得负载多大,电流才会多大,又不是恒流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他的电流会不会太大啊,我用的是小米的。输出电流为2.1A。

你后面负载轻没事;

网友E:
肯定是可以的。。

网友F:
你移动电源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,看看你的小车最大电流有没有超过它,一般没啥事情,用起来就行,

网友G:
看了楼主还需学习啊。

网友H:
2.1A是最大限制电流,超过此值进入OCP关断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