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] 防雷设计中压敏电阻的选取

楼主(2015-07-21):
      接触过EMC设计的工程师都知道,浪涌问题是一个影响电源可靠使用的重要应用因素之一,如果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好,那么在实际应用场合下,会出现很多系统被损坏的情况。压敏电阻MOV作为防浪涌设计中最常用的器件,在选择上有哪些注意点呢?
      1、通流量问题,也就是MOV能承受浪涌大电流值,通常情况下,压敏电阻的尺寸越大,其通流量也就越大。系统应用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,如变电站,就建议选择14mm以上的MOV。
      2、压敏电压问题,即击穿电压,这个值的选取也非常的关键,一般选取的原则为1mA="1".5Vp="2".2VAC,同时,还要关注压敏电阻能够允许承受的有效电压,否则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出现压敏电阻失效。
      3、残压问题,及压敏电阻被高压击穿后在两端子上会存在一个电压,称为残压,举个例子,471KD20的压敏电阻,被击穿后的残压能达到700-800V左右,因此,系统内部在设计时也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才能满足。

网友A:
471KD20的压敏电阻,被击穿后的残压能达到700-800V左右,因此,系统内部在设计时也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才能满足

网友B:
一般选取的原则为1mA="1".5Vp="2".2VAC

网友:
防雷电路,好多都是摆设。

网友C: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额定工作电压,这主要和工作环境有关。有些行业电压波动比较大,往往是导致压敏电阻失效的主要原因,比如煤矿行业,所以在选择的时候,额定工作电压选择高一点,对压敏电阻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措施,但残压会高一点。针对这个,对开关电源的选择是同样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