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] 非隔离电源模块可以并联使用吗

楼主(2015-07-21):
请教各位大咖,非隔离电源模块可以并联使用增加输出电流吗?如果可以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?

网友A:
输出端只有在冗余设计的情况下可以并联,不能用并联的方式获得更大的功率输出。输入端可以并联使用,但须在最靠近产品输入端的地方接入10uF 电容(10uH 电感);总输入端加大滤波电容、或π型滤波、或100uH 电感。

网友B:
没问题,但是电源效果就没了。

网友C:
非隔离那就是电磁场效应不强烈的吧,要不会干扰周围电气。

网友:
不仅可以并联,我觉得还可以串联,然后串完了,继续并联。

网友C:
电源效果就没了??不懂啊

网友D:
就是没有隔离效果了

网友D:
建议进行隔离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