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SAM4S 串口虚拟printf打印输出浮点数

楼主(2015-07-21):
编译环境:Atmel Studio 6.2
按下面方式虚拟串口
#ifdef __GNUC__
/* With GCC/RAISONANCE, small printf (option LD Linker->Libraries->Small printf
     set to 'Yes') calls __io_putchar() */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 /* __GNUC__ */
PUTCHAR_PROTOTYPE
{
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Send_Data((uint8_t) ch);
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
return ch;
}
打印的时候,字母数字符号什么的都正常,但是输出浮点数结果全是 f(0x66),请问有哪位知道原因吗?

网友A:
Send_Data((uint8_t) ch);
就是这句,强制类型转换。字母数字没问题,浮点在GCC中也许就是那个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nd_Data((uint8_t) ch);
就是这句,强制类型转换。字母数字没问题,浮点在GCC中也许就是那个结果 ...

啊?不是吧,我在keil中这样写就没问题啊
并且printf里面对float有转换成unsigned char吧
我查查看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