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求助:做开关电源三极管发烫,芯片去耦电解电容冒烟

楼主(2015-07-21):
不能发图片:(
请在以下网址前加http://  后面加?isscore=1#isScore
xiangce.baidu.com/picture/album/list/3c13d34d83bfe95c16830f035625c8a75574413d
自己做一个开关电源,如图所示。
两个三极管都有加散热片。
单片机P1.3口输出的是一个(用万用表测)平均值为0.2V左右的方波,
TL494的11脚输出的是一个占空比很小的方波,最小值为0V左右(存在一定干扰,所以在0V上下波动),最大值为24V。

当R3从几百欧调制几千欧时,Q1的集电极导通程度越来越大,但当集电极最大电压为9V左右时,TL494芯片12脚附近的去耦电容就开始轻微冒烟了

我不理解的是,我在调节R3改变的是Q1的VBE,Q1的集电极也电压值在升高,电流在增大。可是这和TL494电源脚(12脚)的去耦电容有什么关系呢?

希望各位不吝赐教!万分感谢!

网友:
无图  无真相

楼主:
可能等级不够,我发不了图,也发不了网址
我把网址拆开了,把下面的两个“删除汉字”删掉就是网址了
请在以下网址前加http://  删除汉字xiangce.baidu.com/picture/album/list/3c13d34d83bfe95c16830f035625c8a75574413d删除汉字?isscore=1#isScore

网友A:
有可能是C8电解电容正、负极性接反? 耐压不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C8电解电容正、负极性接反? 耐压不够?

电容的耐压值是50V,应该是够的,正负也没有接反。
今天上午测的时候,其实电容还没有炸掉电源就被我关了。明天我再用示波器看看电容那里的波形

楼主:
谢谢,就是这个图:loveliness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容的耐压值是50V,应该是够的,正负也没有接反。
今天上午测的时候,其实电容还没有炸掉电源就被我关了 ...

照此说来,C8会爆,C11同样会爆。否则,电解电容是假货?PCB有问题?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电解电容正负可能焊接反了,也可能电解电容正负极性标反了,还有可能是假冒伪劣电解,50V的耐压足够24v电源了。换好的就没事,再说,这种爆炸不对电路没有什么危害,不过要远离眼睛,别炸了人!!!如果真是调节时爆炸电容,那就是电路有错。
还有,监视你的输入电压,我又一次稳压电源突然坏了,电压由12v跳到48v,就烧坏了好多东西

网友C:
你的实验室24V电源太差了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

首先,三极管发烫是因为基极电流太大,之前没有控制好。
其次,电容冒烟可能是因为电路不稳定,因为电路中焊接了几个排母,用来插电位器,可能因此导致不稳定.
后来又用示波器测过TL49412脚的波形,发现有个800mV,31kHz的纹波。我会继续改进电路,谢谢大家的帮忙!

再次感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照此说来,C8会爆,C11同样会爆。否则,电解电容是假货?PCB有问题?

我也这么觉得,C8都没有和三极管直接联系。
我的板子是自己焊的,可能是焊接不稳定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