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[i.MX] IMX6Q sabreSD PCIE + TW6865

楼主(2015-07-21):
内核中
System        Type->Freescale        MXC        Implementations下的PCI        Express选项

PCI        Express        support
[ ]        PCI        Express        EP        mode        in        the        IMX6        RC/EP        interconnection        system
[ ]        PCI        Express        RC        mode        in        the        IMX6        RC/EP        interconnection        system
在内核中通过补丁pcie_cap_patch.patch 向kernel中添加TW6865相关的驱动和配置;并在内核的选项选上tw68系列的encoder的编码器
<*> Multimedia support  --->

   Video capture adapters  --->
Encoders, decoders, sensors and other helper chips  --->
<*> pcie TW68 video encoder

make uImage,出现编译错误:
  CC      init/version.o
  LD      init/built-in.o
  LD      .tmp_vmlinux1
drivers/built-in.o: In function `start_preview':
clkdev.c:(.text+0x13985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foreground_sdc_select'
clkdev.c:(.text+0x13986c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bg_overlay_sdc_select'
drivers/built-in.o: In function `stop_preview':
clkdev.c:(.text+0x1398dc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foreground_sdc_deselect'
clkdev.c:(.text+0x1398e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bg_overlay_sdc_deselect'
make: *** [.tmp_vmlinux1] Error 1

楼主:
上面的问题解决了,但还是**不到PCIE,如下
iMX6 PCIe PCIe RC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.
PCIE: imx_pcie_pltfm_probe start link up.
link up failed, DB_R0:0x004abc43, DB_R1:0x08000000!
IMX PCIe port: link down!

网友A:
相关的io配置也得需要改吧......

网友B(2015-11-10):
引用 楼主:
上面的问题解决了,但还是**不到PCIE,如下
iMX6 PCIe PCIe RC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.
PCI ...

你好,这个问题你最后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