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咨询wifi模块+单片机能做什么?怎么做?

楼主(2015-07-21):
在网上看到有WIFI模块,介绍是这样的。

l 支持无线802.11 b/g/n 标准
l 支持STA/AP/STA+AP三种工作模式
l  内置TCP/IP协议栈,支持多路TCP Client连接
l  支持丰富的Socket AT指令
l  支持UART/GPIO数据通信接口
l  支持Smart Link 智能联网功能
l  支持远程固件升级(OTA)
l  内置32位MCU,可兼作应用处理器
l  超低能耗,适合电池供电应用
l  3.3V 单电源供电

   模块管脚排列图

PIN

Function
Description
URXD
1)UART_RXD,接收;

2)General Purpose Input/Output:GPIO3;
UTXD
1)UART_TXD,发送;

2General Purpose Input/OutputGPIO1

3)开机时禁止下拉;
RESETGPIO 16
外部Reset信号,低电平复位,高电平工作(默认高);
GND
GND
VCC
3.3V模块供电;
ANT
WiFi Antenna
GPIO0
1)默认WiFi Status:WiFi工作状态指示灯控制信号;

2)工作模式选择:

    悬空:Flash Boot,工作模式;

    下拉:UART Download,下载模式;
ADC
ADC,输入范围:0V-1V
GPIO15
下拉:工作模式;
CH_PD
1)高电平工作;

2)低电平模块供电关掉;
GPIO2
1)开机上电时必须为高电平,禁止硬件下拉;

2)内部默认已拉高

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手机遥控小汽车用,
这种模块为什么不想那种遥控器一样,有几通道的说明?

如果能遥控小汽车的话,是不是要和单片机一起控制?
这个和单片机又是如何连接?

谢谢大家,我说的也许太外行了。多包涵。

网友A:
现在智能家居这方面运用的比较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智能家居这方面运用的比较多

谢谢您,这个是不是还要自己做手机上的控制程序,另外这个可以控制很多IO么?比如家里的各种电灯,空调,是需要每个用电器上面都安装一个,还是一个wifi模块能管理很多用电器?

网友B:
这是一个wifi转串口模块。一般是串口部分和mcu连接,mcu控制各类电器。
wifi信号自然可以连到家里的wifi上,然后就可以通过局域网内的手机或者电脑进行控制各类电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这个是不是还要自己做手机上的控制程序,另外这个可以控制很多IO么?比如家里的各种电灯,空调, ...

上次到看智能家居展,看到的每一个家居都安装一个WIFI模块。我觉得智能家居还有发展前景,你可以考虑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