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怎么用万用表测I/O的电平输出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题:怎么用万用表测I/O的电平输出,,调到哪个档位  怎么接法!!

网友A:
调到直流电压档,红笔为正,黑笔接地,就可以测量引脚电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到直流电压档,红笔为正,黑笔接地,就可以测量引脚电压了。

I/O口就一个点啊 我拿红的接I/O  那黑的在哪接地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/O口就一个点啊 我拿红的接I/O  那黑的在哪接地。。。

黑笔找你板子上的地点就行了,芯片上面有地的,随便找个等电位的地点就行了。
你仔细看看你板子的原理图。

网友B:
建议楼主还是把IO都引出,免得把芯片烧了

网友C:
黑表笔接地,红表笔接要测的IO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