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布局与布线

楼主(2015-07-21):
开关电源布局布线需要很高的功力啊,不过小弟刚开始画开关电源板,只听前辈说开关电源电路环路最小,但是实际布线时,没办法让环路最小(耦合电感对角线上的管脚为同侧),而且,输入换入出现了下面这种形状。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源的性能?

网友A:
严重怀疑你的耦合电感 脚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严重怀疑你的耦合电感 脚位错了

是这个型号的耦合电感,数据手册是这么定义的啊

楼主:
这样有没有问题啊

网友B(2015-09-15):
我觉得针对环路最小的问题,直接布双面板不行吗?沿着大电流一路过孔啊,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