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侠,m05x有bootloader吗?

楼主(2015-07-21):
请教各位大侠,m05x有bootloader吗?

网友A:
有,参考IAP功能,或者参考SmartMcu的旗舰板资料 里面有Bootloader例程。

网友B:
m05x没有现成的bootloader程序,必须自己编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,参考IAP功能,或者参考SmartMcu的旗舰板资料 里面有Bootloader例程。

SmartMcu的旗舰板,这个是官方出的板子么?

网友C:
可以参考下ISP的代码,相当于bootloader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参考下ISP的代码,相当于bootloader

同意,ISP就算bootloader了,但新唐的M05x中没有bootloader的说法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导,移植OK了。

网友A(2015-09-23):
引用 网友B:
SmartMcu的旗舰板,这个是官方出的板子么?

不是,官方的板子,基本就是最小系统板。

网友B(2015-10-23)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官方的板子,基本就是最小系统板。

我查查了查,是个第三方的板子。例程很多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查查了查,是个第三方的板子。例程很多的。

是的。市面上很少有M051的板子的,ST的板子比较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