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软件设置断点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我写的一个程序有几个大的子函数,子函数中又有小的子函数,小的子函数中还有更小的子函数,我想在更小的子函数中设置断点,观察运行情况,但是无法添加。在子函数中和小的子函数中的语句可以添加断点,但是更深的子函数就不可以了。请问为什么???

网友A:
还有这种事情,真的假的?

网友B:
没有弄清楚楼主想要说什么,或者是楼主代码的问题,拿个官方的例程测试看看。

网友C:
MDK中可以添加的断点的数量是有限的,你不信把所有的删除了,先添加最内层的断点试试

网友D:
断点加多了

楼主(2015-09-29):
引用 网友A:
还有这种事情,真的假的?

肯定是真的呀,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DK中可以添加的断点的数量是有限的,你不信把所有的删除了,先添加最内层的断点试试 ...

后面试了试,果然好了。

楼主:
结贴分配分数错误,虽然自己解决了,还是要谢谢4楼的。

网友E:
这个有设置的断点数的限制的。。注意这个的吧。

网友F:
楼上说的是,注意多大断点数的设置问题的,楼主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造成的。

网友G:
除开楼上几位的意见的,你再看下你的便以软件的相关驱动的都好这么

网友H:
这个涉及到多层次的添加断点的,那就先从最深层的函数开始的呗

网友I:
理论上MO:2个Flash断点,如果地址相邻且地址与~0x03相等,则可支持4个Flash断点。
理论上M3/M4:6个Flash断点,如果地址相邻且地址与~0x03相等,则可支持12个Flash断点。
JLINK/ULINK的Flash断点只支持前者。

网友J:
难道需要重新更新下编译软件的?

网友K:
这个问题是需要多注意的,在调试程序时很重要的。

网友L:
一下看了楼主的帖子,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,自觉七经八脉为之一畅,七窍倒也开了六巧半,自古英雄出少年,楼主年纪轻轻,就有经天纬地之才,定国安邦之智,古人云,卧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,而今,**我大中华,沧海桑田5000年,中华神州平地一声雷,飞沙走石,大雾迷天,朦胧中,只见顶天立地一金甲天神立于天地间,这人英雄手持双斧,二目如电,一斧下去,混沌初开,二斧下去,女娲造人,三斧下去,小生倾倒.得此大英雄,实耐之幸也,民之福也,怎不叫人喜极而泣.......古人有少年楼主说为证,少年之楼主如红日初升,其道大光;河出伏流,一泻汪洋;潜龙腾渊,鳞爪飞扬;乳虎啸谷,百兽震惶;鹰隼试翼,风尘吸张;奇花初胎,皇皇;干将发硎,有作其芒;天戴其苍,地履其黄;纵有千古,横有八荒;小生对楼主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海枯石烂,天崩地裂,永不变心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理论上MO:2个Flash断点,如果地址相邻且地址与~0x03相等,则可支持4个Flash断点。
理论上M3/M4:6个Flash断 ...

:lol学习了,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一下看了楼主的帖子,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,自觉七经八脉为之一畅,七窍倒也开了六巧半,自古英雄出少年,楼主年 ...

好牛X的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