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32捕获一段波形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7-21):
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应该就可以的吧。

网友B:
要看你的波形是什么了?如果是简单的方波之类的话,用定时器的捕获,PWM都可以的。如果是其他的波形,比如正弦波的话,我估计得用AD了吧。

网友C:
用PWM的捕获模式,就可以的。

网友D:
取决于你的波形,用AD是万能的,PWM也可以

楼主:
搞定了,用定时器搞定的。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