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版主:GD-LINK的接口是怎样定义的?

楼主(2015-07-21):
我打算设计一款基于GD32F103的开发板,想采用GD-LINK调试器,所以想知道GD-LINK的接口信号是如何定义的?
开发板采用排母接口,GD-LINK可以直接与主板对插使用

网友A:
GD目前没放出原理图,但估计和STlink差不多吧,不管如何定义,GD的芯片都是SW接口和JTAG接口,所以,板子的设计和GDLINK没有关系

网友A:
GDLINK支持的是SWD的接口,你把这个接口留出来就OK了

网友B:
按照上图的显示的主要是SW接口的了

网友C(2017-10-16):
请问一下,keil 里面可以直接用GD link下载程序吗
??

网友D:
如图所示,KEIL(MDK),IAR(EWARM)都可以用GD-LINK,有问题可以找GD32技术FAE交流375880228@qq.com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OTI3NjQ2fGVkYzEwN2M4fDE3NjM2Nzc5OTR8MHw%3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