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EUSART的应用

楼主(2015-07-21):
刚开始应用EUSART,单片机选的PIC16F1828,这个于USART有什么区别吗?应用于485电路,需要怎么接电路,不知道那个使能管脚接哪

网友A:
看 PIC16F1828 数据手册 第 117 页 APFCON0 寄存器的定义。

网友B:
任何一个可作为输出控制引脚都可以作为RS485的使能控制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 PIC16F1828 数据手册 第 117 页 APFCON0 寄存器的定义。

我看了这个寄存器的定义,上面只定义了RX和TX的引脚选择使用,没有使能脚。如果我使用半双工异步通讯,只能使用一个IO口来控制处于接受或者发送的状态吗?但是这样去模仿使能控制的时序,有点麻烦,8bit的PIC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任何一个可作为输出控制引脚都可以作为RS485的使能控制引脚

如果与其他485进行通讯,普通IO口作为使能脚要去模拟时序,有点麻烦,不好实现。PIC的8位的单片机不能实现异步半双工吗

网友A:
LZ 参考下这篇应用笔记:
http://ww1.microchip.com/downloads/en/AppNotes/00774a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