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/RTOS]
ucos_III 任务切换和任务调度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5-07-2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小弟还有一个问题:原谅我积分不多
假设有2个任务,一个任务TaskA,一个任务TaskB,TaskA 的优先级低于TaskB~~~
void TaskA(void *p_arg)
{
语句1;
语句2;
语句3;/* 假设在此时TaskB任务满足运行条件,那么TaskA是把4条语句全部运行完再执行TaskB,还是直接跳到TaskB中??? */
语句4;
}

网友A:
个人理解是这样的,任务调度是管理上的方法,任务切换是调度管理的执行结果。
至于第二个问题,这就是系统内核是否是可剥夺决定的,ucos_III是可剥夺型内核,所以会先执行TASKB再返回

楼主:
感谢大神指导~~~

网友B:
“任务切换”只是一个习惯的称谓,更准确的应该是“上下文切换”。
任务调度的结果可能会,也可能不会导致上下文切换。

楼主:
谢谢大神指导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