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挽电路的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神,
做个推挽电路,发现有问题。
一些相关参数见附近。输入1.6V,理论输出应该为-1.6V,但实际输出-3.9V.把R1,R2设置为零后输出正常。
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有大神帮忙分析下?
  个人估计是Q1,Q2的自漏电问题?再做下实验,再想下看看。
  十分感谢!

楼主(2015-07-21):
计算了下,由于Q2段电压为-24V,而OP电压仅为-12.6V,因此,Q2始终存在一个最小向下拉的电流。初步计算为1毫安以上,此时这个电流在50K,24K电阻上形成大压降,从而数输出偏低。

网友A:
因为此时运放已经饱和,不在线性放大区域了,电路设计有问题,

网友B:
楼主的字需要练练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