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大家在做产品的时候,有没有给留一个定时炸*

楼主(2015-07-21):
前几天给别人做了一个私活,对方要求给留一个定时的炸弹,即到了一定的时间后,程序不运行或其它原因导致死机。不知道有人搞过这个吗,给个思路。

网友A:
可以考虑用一个全局的变量,然后在定时器里作累加,加到一定时间后,让它死循环,即死机了

网友B:
楼上的方法可以实现,但是有一个缺点,如果掉电的话,还可以重新再开始

网友B:
可以考虑用一个外接的Flash或者用单片机内部的Flash还作一个定时器的定时值,当到达定时值时,进入死循环,形成死机。

网友C:
我做过一个,当时老板对方不给钱,要求做的一个,用的是一个24C02外接的Flash做的

网友C:
当时的思路是:
有一个定时器,定时时长为1小时左右,定时到后先读Flash的数据,然后加1,再写入Flash,当定时到1200小时后,程序死机,重新上电仍然死机。

网友C:
还有一个,解密的程序,当时的项目有显示和键盘部分,我是在死机后弹出一个页面,要求用户输入解密密码,当用户输入正确的解密密码后,程序清除进入死循环的标志,正常运行。

网友D:
这个问题,确实是一个问题,以前的老工程师,喜欢做这件事儿

网友E:
不是老工程师这么做,而是现在很多客户拿到东西了就不给钱,要给钱也是给你拖个10年8年的。 这东西我从2000就开始用这样的功能了。我们给取的名字是"财务保护"。

去年我设计了2套自动控制柜,卖给国外客户,对方就是故意拖时间不付款,后来我说你机器也快到使用期限了。我按合同执行。一年后付剩下的50%货款。他说现在比较忙就不理我了。后来机子停机了。就问我,我说我已经提示你了。付款了告诉密码。 这次付款很积极的。半天就搞定。

没有办法。的办法。。。 一般是不想这样做的。

现在很多大公司不付款,先让你用设备,但是可以GPS跟踪他的设备在哪里运行什么的, 也是这样的道理。

网友E:
看产品类型,跟产品价值。 当然给客户,打样测试期的产品我一般会加的。 很多客户就是等你设计出了,就不找你了, 也不付款。接私单风险也很大。 呵呵。有了这个 ,可以少很多周折。

网友F:
确实是这样的,别人和你耍赖,你能怎么办呢,只能是加些保护

网友F:
我一般的做法是在单片机的内部E2PROM里弄几个字节,然后进行做

网友G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H:
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,后面想了下还是算了,没有用

网友I:
大开眼界: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