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开关事宜

楼主(2015-07-21):
有一个类似开关的应用,是-1000V/500mA的情况,想用IGBT来做开关,但是IGBT不是单管电压比较低(也就1700V,但是电流很高),就是IGBT模块电压非常高,但是电流也高。请问-1000V/500mA的导通关断如果不用IGBT用什么方案实现会更好?谢谢!

网友A:
如果要求更高的耐压,只能是机械开关了。

网友B:
2SK1120就可用

楼主:
VDS也就1000V,很临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求更高的耐压,只能是机械开关了。

机械开关寿命最多能做到多少?如果IGBT串联会好些?

网友C:
以前用过1500V的STP3N150,现在也比较好买到。

学习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机械开关寿命最多能做到多少?如果IGBT串联会好些?

机械开关寿命当然远小于电子开关。

IGBT或者MOS串联,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管子不能绝对同步工作,两管“开”和“关”总是有先有后。

网友D:
试试串联应用,别忘了要用均压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械开关寿命当然远小于电子开关。

IGBT或者MOS串联,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管子不能绝对同步工作,两管“开 ...

要达到绝对同步或者不影响器件寿命的相对同步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达到绝对同步或者不影响器件寿命的相对同步有什么办法?

没有办法。

楼主:
您的意思是只能用继电器?还有没有别的方法?或者只能等待IGBT出更高耐压的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