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C1400的PWM能输出0%的占空比么?

楼主(2015-07-21):
如题,使用NUC1400的PWM时,能输出一个完全低电平么?也就是占空比0%的?该怎么控制输出,求助…

网友A:
肯定是可以的,可以把比较寄存器的值设置成0或者周期寄存器的值。一个对应100%,一个对应0%。控制比较寄存器的值就能实现占空比的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可以的,可以把比较寄存器的值设置成0或者周期寄存器的值。一个对应100%,一个对应0%。控制比较寄存 ...

规格书上是这样描述的:CMR为0时,PWM低脉宽=CNR,PWM高脉宽=1

网友B:
你设置个,如果调节到最小后,再调小,就输出个0

网友:
既可以0,也可以100%

网友C:
按照那个关系,直接输出个0就行了吧

网友D:
不知道楼主实现那个要求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楼主实现那个要求没

关闭PWM功能,切换成IO口,再输出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照那个关系,直接输出个0就行了吧

不能输出0%

网友:
呵呵,,方法对了肯定可以

网友E:
记得不能设定成0%,可以设定成100%。如果要设定0%,就需要切换到GPIO,output low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