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eacon和LightBlue通信协议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请问在使用BLE和LightBlue软件通信的协议,有人知道吗?LightBlue用来配置iBeacon,那么我自己DIY的iBeacon要怎么和 LightBlue通信啊!这部分不明白,难道是TI已经把这部分做好了?做成一个库给大家掉,那这个开源吗?万能的大神们知道的回复一下吧!

网友A:
既然都支持ble协议,就一般就是可以相互通讯的。
不过ti提供的是BLE-STACK协议栈

楼主:
那请问,lightBlue是和TI的BLE的哪个服务通信的,包括连接->收索服务->进入服务->修改服务。是跑的的蓝牙协议的什么服务?然后LightBlue在此基础上有什么定义了自己的协议么?还是怎么进行数据传输的

网友B:
iBeacon的室内定位好做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