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 串口TX/RX正反接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Hi,all;
   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CPU与外设的TX与RX不需要反接,也就是CPU的TX接外设的TX,RX接RX;但CPU与串口小板(USB转串口)需要反接,也就是TX接RX,RX接TX,这是为什么呢?不一样是外设吗?

网友A:
都不看手册资料的吗?

网友B:
呵呵 这应该属于信号的处理了,有的是针对用户,跟你调好了,只需要按着接就行了,有的是针对原理来,用户明白是怎么个接法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这应该属于信号的处理了,有的是针对用户,跟你调好了,只需要按着接就行了,有的是针对原理来,用户 ...

那确实是原理图设计中TX-TX,RX-RX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确实是原理图设计中TX-TX,RX-RX?

这种东西不用在意那么多,TX-TX,RX-RX,不行就换可以了,又不会坏单片机

网友C:
一般都是TX-RX RX-TX。。。

网友D:
tx是发送,rx是接收,A的TX必需与B的RX连接,B的RX与B的TX连接才能通讯,简单的说就是接收与发送连接,

网友E:
这样定义可能是方便接线吧。并不是说每一个模块都是针对自身来定义TX、RX,这些定义都看作者的初衷了~

网友F:
我也觉得这样标识只是为了以示区别,方便连线。。。

网友G:
tx是发送,rx是接收,接收与发送连接才能通信

网友H:
需要看引脚定义,楼主所指的外设的TX与RX,可能标注的是与CPU连接方法,而他实际的刚好相反也说不一定呢

网友I:
tx是发送,rx是接收

网友J:
应该要RX--TX,TX--RX才能通信,但是具体还是要看芯片手册上说明的,有些是相对于单片机,有些是相对于外设

网友:
一般都是TX-RX ,RX-TX的接

网友K(2020-05-14):
同楼主问,一样不理解这个问题

网友L:
一个标号而已,外接什么就看这个东西对这个信号的定义,不要望文自己生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