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陷阱

楼主(2015-07-21):
为提高单片机抗干扰能力,我要在C语言中嵌入汇编语言的软件陷阱,我用的是MSP430F6436的,其程序存储区起始地址是08000H,我是这么写在未使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的,但编译提示错误Error[Og010]: Inline assembler instructio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size: "        JMP 0X08000"      不知是什么原因?求教高手。
源程序部分如下: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  asm("NOP");
  asm("NOP");
  asm("JMP 0X0C000");
}
上面是第一个问题
第二个问题:在IAR中写的程序,仿真时候看到程序存储器里面不是按照IAR的程序顺序存储的,是什么原因?是不是因为IAR编译器优化的原因呢?
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。不胜感激!!!

网友A:
没这样用过。更习惯把不是用的中断都关闭,这样功耗更低更适合用msp430的长处

网友A:
iar会自动对变量的存储和使用进行优化的,你也可以根据需要存储到指定存储空间

网友B:
IAR好像可以选择从哪里进入程序,比如从main,事实是跳过了前面的一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