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TLV5639的驱动编写

楼主(2015-07-21):
TLV5639的使用
连线             TLV56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P28335
                    D0-D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0-D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e0(跟据自己的要求连接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A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一直使能,可以直接接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可以连在xintf总线上,也可以直接用一个IO口控制)REG = 0 -> DAC holding lach            REG  =  1   ->control register  (意思很直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嘛,置1的时候可以用来配置TLV5639的寄存器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G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G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  (输出)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F(外部参考电压接口)
                      VDD(电源)

楼主:
这几天一直在研究滤波器,开始使用的是DAC5636,是一个串行的DA片子,本人使用的dsp28335的片子,使用IO口来控制DA输出,驱动是把在51上的驱动直接移植的。但是由于使用的模拟的IO口控制的,所以速度很慢,频率一直上不去,没办法只能考虑换片子。
    由于手头上只有两个片子,两个都是从TI申请的样片,学生党嘛也没钱去买,一个是还是串行的不过是16位高精度DA,另一个是并行的TLV5639的片子12位精度的。楼主需要的是高速度嘛,所以就选了TLV5639,这个片子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
    28335和TLV5639之间可以通过dsp上的外部接口xintf进行通讯嘛,xintf还是很优秀的操作简单快捷。就是连线有一大堆。其实就是因为xintf过于简单快捷所以会常常把新手搞得一头雾水。我当初最开始的时候一直不能理解xintf的寻址方式,也是后来才明白的。楼主的英文不是很好,所以一直很烦看英文资料,强迫自己看过几次,后来发现慢慢的就好点了。
    一看TLV5639的资料是英文的就不想去看,楼主原来也很少写驱动所以一开始也是各种在网上搜,各种求。后来急着要用,没办法只能自己写。又强迫自己看了会英文资料,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。
寄存器的默认设置为,启用外部参考电压为参考电压,低速模式,开启状态。
如想使用想要的模式直接配置就好了。寄存器的设置简单易懂。
其实慢慢也喜欢上看英文资料了,一般英文资料都是官方提供的,绝对准确。不像一些中文的资料都是人翻译的难免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