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program下烧写后的EEPROM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烧写后观察LCD屏幕发现初始化程序从EEPROM里读到的数据不对,此时再点击一下program--Read EEPROM后就读到了正确的数据。想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情况?这样的话断电之后再上电还是没读到数据,造成不能使用了就。

网友A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多半都是你的问题,不是硬件就是你软件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多半都是你的问题,不是硬件就是你软件的问题

Read EEPROM的功能我看到是读EEPROM然后reset,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读EEPROM是什么意思?刚才用程序写了几个变量到EEPROM里然后重新上电后点击read eeprom后确实读到了写进去的值。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点击这个就没法读到值。这样脱开ICD2就根本没法工作了,很郁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ead EEPROM的功能我看到是读EEPROM然后reset,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读EEPROM是什么意思?刚才用程序写了几个 ...

上代码看看

网友B:
跟烧写器有关,我也有这样的问题,烧写后里面就乱了,然后重新代码里面再写入一下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多半都是你的问题,不是硬件就是你软件的问题

已经找到问题了,是程序里读EEPROM和从FLash读字模之间存在配置转换上的逻辑不可靠问题,谢谢各位指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烧写器有关,我也有这样的问题,烧写后里面就乱了,然后重新代码里面再写入一下就好了 ...

谢谢!

网友C:
检查上电后是否等到电源稳定后再读的E2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