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上了一个选择编码开关,照抄了一段代码,结果出大事鸟,求解

楼主(2015-07-21):
上了一个选择编码开关,照抄了一段代码,结果出大事鸟,求解
先声明楼主论坛菜鸟一枚

AVR16 中断0接了一个旋转编码器,抄的网上的代码,旋转编码开关转动的时候后反映正常,就是结果不正常,上代码先
ISR(INT0_vect)
{
         GICR =0x00;
if (Bit_Get(PIND,2)==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 (Bit_Get(PIND,1)==0)
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x++;
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x--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 (Bit_Get(PIND,1)==0)
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x++;
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x--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   GIFR  |= (1 << INTF1) | (1 << INTF0);
   GICR =0xC0;//0xC0 */
}

main函数里面这样处理的
 itoa(sumx,strr,10);
           display_string_5x7(5,1,strr)

变量定义这样的
uint sumx =1;
uchar strr[25]={0};

然后奇怪的事情就来了,选择编码开关的时候数字会变,但是哪个结果啊,变化的也太大了吧,按理应该是转一下加或者减一的,结果差了十万八千里,实在搞不明白了,上坛子请教,
个人感觉是 int 转uchar不对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

网友A:
我 去年弄编码器的时候也是用中断  和一个普通IO 来做的,发现只能减不能加,最后才发现是硬件连接方法不对。

网友A(2015-09-20):
中断程序的使用变量要用volatile修饰

估计你是整形数据转化成字符串的时候出了问题
这样你不转换了,直接一个数据求各个位,显示的时候以display_string_5x7(5,1,个位+0x30)的方法

网友B:
抄错了吧.
上面 是 sumx++;  else  sumx--;
那么下面应该是  sumx--;  else  sumx++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