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:SAM D21数据手册(235)

楼主(2015-07-21):
30.6.4.3事件
  TCC能产生下列输出事件:
  。上溢/下溢:OVF
    。触发:TRG
    。记数器:CNT.更多资料参考EVCTRL.CNTSEL描述。
    。在比较/捕猎通道上的比较匹配或捕获:MCx
  在事件控制寄存器(EVCTRL.xxEO)的事件输出比特写1使能相应的输出事件。写零到这个比特失能相应的

输出事件。参考"EVSYS-Event System"关于配置事件系统的描述。

   TCC能在一个通道输入事件(MCx)发生下列行为:
    。捕获事件
    。产生一个可恢复错误
   TCC在记数器事件1(TCCx EV1)发生下列行为:
    。记数器触发
    。记数器方向控制
    。停止记数
    。在事件来时递减记数器
    。周期和脉宽的捕获
    。不可恢复错误
   TCC在记数器0(TCCx EV0)发生下列行为:
    。记数器触发
    。在事件记数(增加或减少,依据记数方向)
    。记数器开始,在事件的上升沿开始记数。进一步的事件将不重新启动计数器;它使用预分频GCLK_TCCx

保持记数,依据方向直到顶值或零值。
    。在事件发生时记数器增加。这将不依据记数方向增加记数器。
    。异步事件的活动状态计数(增加或减少,依据记数器方向)。由于这种原因,记数器在每一分频时钟周

期下将增加或减少,同事件活动时间一样长。
    。不可恢复错误
    记数事件行为在事件控制寄存器(EVCTRL.EVACT0和EVCTRL.EVACT1)。进一步描述,参考EVCTRL寄存器描

述。
    写一个1到事件控制寄存器中的事件输入比特(EVCTRL.MCEIx或EVCTRL.TCCEIx)使能相应的输入事件的行

为。写一个0到这个比特将禁止输入事件的相应行为。注意如果几个事件连到TCC,启用的操作将应用于每一个

输入事件。参考"EVSYS-Event System"的描述,关于怎样配置事件系统。

30.6.5 休眠模式操作

    TCC能被配置在任何休眠模式下操作。为了能在Standby运行,RUNSTDBY比特(CTRLA.RUNSTDBY)必须写1。

TCC能用中断从任何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或通过事件系统执行内部行为。

30.6.6 同步

    由于异步之间CLK_TCCx_APB和GCLK_TCCx一些寄存器时必须同步访问。一个寄存器通请求:

    。当写时同步
    。当读时同步
    。当读写时同步
    。不需要同步
    当一个寄存器需要同步访问,在同步忙寄存器中的相应同步比特被设置(SYNCBUSY)并且在同步结束时清

除。

    访问一个带有同步忙比特设置寄存器,将触发一个硬件中断。
    下列比特需要写时同步:

    。控制A寄存器软件复位和使能比特(CTRLA.SWRST和CTRLA.ENABLE)
    写同步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的写同步属性指示的。
    下列寄存器写时需要同步:
    。控制B清除和控制B设置寄存器(CTRLBCLR和CTRLBSET)
    。状态寄存器(STATUS)
    。模式和模式级冲寄存器(PATT和PATTB)
    。波形和波形缓冲寄存器(WAVE和WAVEB)
    。记数值寄存器(COUNT)
    。周期记寄器和周期缓冲寄存器(PER和PERB)
    。比较/捕获值和比较/捕获缓冲值寄存器(CCx和CCBx)
    写同步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的写同步属性指示的。

网友A:
关注中。。。谢谢楼主持续更新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