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串锂电池使用什么方案一路升压12v/1A输出,一路降压5v/2A输出,电量显示电池保护?

楼主(2015-07-21):
当使用外部有电源12V/5A时对设备供电,设备储备电源管理系统检查到,先对电池电压低于7.4V的电池带充电电量显示,电池充满后对设备供电,当电源管理系统检测到外部输入电源是12V/1A时,先电池电压对设备供电带电量显示功能,电池放完电后切换外部电源12v/5A对负载供电。。。。。

请各位前辈和大神指导,谢谢!!!

网友A:
升降压用开关电源芯片,充电和电池管理也有专用芯片,组合的恰好满足你要求的未必能找到,而且就算有,价格也不会便宜且难以采购。单独的开关电源和电池管理芯片就多了去了,可以去LT、MAXIM、TI的官网选型。

网友B:
看着很累,看了2遍也没有看懂,标题和内容也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