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开关选型

楼主(2015-07-21):
要通过usb2.0信号,该找多少带宽的?
@yanwen217

网友A:
需要导通电阻要小,还有速度要上去了吧。我试过继电器,完全可以的。

版主大大,这个跟导通内阻关系不是很大,因为要过USB的眼图,所以导通电容、ON/OFF时间、群延时、通道隔离度等参数远比导通内阻重要哈

网友B:
有专门控制USB信号的开关IC,

网友C:
市面上在大批量用的USB 2.0模拟开关都是550MHz带宽,这样才能支持USB2.0 High Speed 480MHz。
推荐一款SGM7227,layout上非常方便,不需要打过孔

你说的对,USB我没搞过,所以我就没考虑模拟开关,考虑的太复杂,直接偷懒选个继电器省事了。

网友C:
另外补充下,因为是切USB信号,过眼图是必须要的,有些模拟开关即使带宽很宽,但未必能过USB 眼图
换句话说要选择专用的USB切换开关。2楼版主说用过继电器,这个不一定能过 眼图的,要注意看继电器的参数,不过继电器就太贵了,一个继电器可以买几个模拟开关芯片了

楼主:
本人孤陋寡闻,请问usb图是啥东东?
@yanwen217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本人孤陋寡闻,请问usb图是啥东东?
@yanwen217

波形图。。。。。。可以评价信号质量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本人孤陋寡闻,请问usb图是啥东东?
@yanwen217

所有的USB设备,都必须要通过眼图测试,眼图是用来评测USB通信数据可靠性的一个指标,计算方法Google,有详细的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