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编程] 菜鸟求助--对指定端口USB断电

楼主(2015-07-21):
需要软件对指定的USB口断电,供电,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,或者帮忙做一下,小弟初来乍到,大家先帮帮,有什么需要,大家先说。

网友A:
纯靠软件是没法实现的
你可以选我们的测试工装试试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312807373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纯靠软件是没法实现的
你可以选我们的测试工装试试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3128073739

只能通过这个硬件设备实现断电续电么?其他的不能实现?这个设备是如何实现的?

网友A:
我们这个硬件设备可以控制通断电
其他有类似功能的设备当然也可以

这个设备内部使用继电器
机械触点 实现物理上的通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这个硬件设备可以控制通断电
其他有类似功能的设备当然也可以

软件控制接通断电?

网友A:
软件控制这个设备,设备再控制被控USB设备的通断电
详细产品资料可以到这里下载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qWqfuws#path=%252FUSBPL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