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812捕获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21):
使用2812的CAP4捕获电网电压频率,经测试硬件过零点电路方波正常,T4作为CAP4时钟基准30ms周期,程序连续运行,能捕获到50Hz的周期值,在CAP4中断中把IO口电平翻转,将频率值输出,用示波器观察
问题:对于CAP4的中断标志位在中断中清零的位置却影响了捕获的周期,不论是设置上升沿捕获还是上升下降沿捕获,放在CAP4中断一进来就将CAP中断标志位清零,观察IO口输出频率,捕获出来的周期值都是40ms,频率25Hz
假设把CAP4在终端标志位放在中断结尾出清零,不论是设置上升沿捕获还是上升下降沿捕获,放在CAP4中断结尾处将CAP中断标志位清零,观察IO口输出频率,捕获出来的周期值都是20ms,频率50Hz
难道CAP4中断标志位的清零位置还会影响捕获值吗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时钟配置的问题吗?

网友B:
代理销售TI(DSP) 可以提供原厂技术支持QQ:235571124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钟配置的问题吗?

好像不是时钟的问题,关于捕获的中断标志位收到清零,在一进中断清掉和在中断出口处清掉,这两种都有人用,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影响

网友C:
这个不很理解的,总之注意频率周期参数的设置的。

网友D:
CAP4中断标志位的清零位置应该不会影响捕获值吧,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AP4中断标志位的清零位置应该不会影响捕获值吧,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

我也是觉得不会影响的,我再找找问题所在

网友E(2016-12-23):
你好,我现在和你编的程序整体思路是一样的,为什么我总是进不了中断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