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29下载程序二次出错,片子内部存储器坏了?

楼主(2015-07-21):
开始用J-LINK 下载成功,后来用isp 下载中断失败。再用J-LINK 下载也失败,难道片子内部存储器坏了?第二次也不能用J-LINK 下载和程序代码有关系吗?和其他硬件关系大吗?编程环境怎么恢复出厂刷新?

网友A:
前次下载的程序有误或故意把芯片锁死了。
可再次尝试用ISP擦除解锁,如还不行,只能换片子了。

网友B:
把配置字修改了,锁死芯片了吧!

网友:
429的板?来张高清大图可好?

楼主:
除过Isp解锁,J—Link也可以解锁?还有其他方式吗?

楼主:
现在第二块板子也下载死了。只要串口 isp提示下载失败,随后JLINK 也不能下载了。
各位做ISP下载的大侠。怎么办?急等。有什么恢复芯片出厂默认的方法?ISP软件用的是ST 官方网站下载的。

网友C:
让它从ram启动,然后使用jlink解锁看看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这种情况,怎样才能解锁?

网友:
前次下载的程序有误或故意把芯片锁死了。
可再次尝试用ISP擦除解锁,如还不行,只能换片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