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12程序总是进入不明中断

楼主(2015-07-22):
各位大牛们,小弟遇到如下问题很困扰:在仿真器模式下用DSP2812编写的程序总是跑飞,进入到PDPINTA的中断服务程序中,程序本身并没有设置相关的中断入口,服务程序等等。查了一下PDPINTA是一个监视过流过压的外部中断入口吧,拉低后禁止DSP输出PWM波形。我的程序根本就没有设置它,总么老是进入呢?猜想会不会是DSP温度过热或者功耗过大了,DSP内部自动设置的保护中断呢?求各位大神指教!多谢多谢

网友A:
跑飞?你找个人家例子看看

网友B:
估计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。

网友C:
DSP跑飞?是不是太热了,你弄个水冷。

网友:
楼主, 你用别人的例程试试没,比如TI提供的例程,看看是不是还有这个影响。

网友D:
这个不会吧,检查下你的供电是否稳定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