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sTick定时器

楼主(2015-07-22):
这个用的比较多,来介绍下

楼主:
SysTick定时器集成在NVIC中,用于产生SYSTICK中断。在实时系统中,这个中断用于任务的管理。定时器有一个24位可重加载的寄存器,用作递减计数器的值。
定时器使用Cortex-M3的内部时或者一个PSoC5的时钟。片内有两个寄存器用于控制时钟源:
1.第一个是Cortex-M3寄存器NVIC_SYSTICK_CTL,用于选择时钟源来自内部或者外部(默认)。
2.第二个是PSoC5的寄存器PANTHER_WAITPIPE,选择内部的时钟源:或者是内部的ILO 100kHz(默认),或者是来自DSI的一个时钟。

网友A:
这个东东用的比较多,尤其是在用UC/OS的情况下

网友B:
就当一个普通的定时器用吧

网友C:
不就是一个定时器嘛

网友D:
学习了,这个是非常常用的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