存储器空间映射

楼主(2015-07-22):
Cortex-M3有一个线性的32位(4GB)地址空间。地址空间包括两个位带别名区域,一个用于SRAM空间,另一个用于外设空间。
        访问一个位带别名区域影响相应位带区域内单独的位。这两个位带中的地址除了可以象普通的RAM一样使用外,它们还可以有自己的“位带别名区”,位带别名区每个比特膨胀为一个32位的字。

楼主:
下面的公式给出了位带别名区和位带区的映射关系:
bit_word_offset=(byte_offset*32)+(bit_number*4)
bit_word_addr=bit_band_base+bit_word_offset
其中:
Bit_word_offset:是位带存储区的目标比特位的位置。
Bit_word_addr:位带别名存储区域的字地址,其映射到目标比特位。
Bit_band_base:是位带别名区的开始地址
Byte_offset:是包含目标比特位的位带区域的字节个数。
Bit_number:是目标比特位置0~7。

楼主:
影身关系图

网友A:
4GB的空间,好大啊,好像和stm32的不一样哎

网友B:
顶下,学习,空间的分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