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常及处理

楼主:
Cortex-M3提供了一个特性丰富的异常结构,它支持大量的系统异常和外部中断。1-15的异常用于系统异常,16以上用于外部中断输入。PSoC5结构支持32个外部中断。
异常由NVIC处理。大多数的异常都有可编程的优先级,少数有固定的优先级。

网友A(2015-07-22):
中断向量表

网友A:
当前正在运行的异常的值由特殊寄存器IPSR或者来自NVIC的中断控制状态寄存器(VECTACTIVE域)给出。
中断是异常的一部分。这样异常和中断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。在中断向量表中保存着每个异常句柄(服务程序)。向量表开始于异常句柄,后面跟着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。可以动态改变向量表的指针。如果向量表在SRAM中,则可以动态的修改向量。

网友B:
好像所有的M3都类似

网友C:
经常会出现那个硬件错误,数组的溢出就会有